联想E450C BIOS

楼主(2017-02-27):
联想E450C  板载I5 CPU   AMD独立显卡   裸板 电流跑0.7几 测得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   于是怀疑BIOS  论坛共计 下了5个BIOS  都没点亮   后来只有上淘宝花了10个大洋   本人亲测可用  刷BIOS的时候把编程器软件(校验)关了   不然要报错

新建文件夹 (2).zip

网友A:
你怎么不怀疑三合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怀疑三合一呢

看来是技术过硬

网友:
先易后难呀,动不动就怀疑三合一的那得修死老命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技术过硬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B:
他坚持换了这么多个BIOS  说明意志坚定:lol:lol

网友:
看来还是淘宝上买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坚持换了这么多个BIOS  说明意志坚定

肯定是刷了一个BIOS,有调变了

网友:
我上次也是遇到一款联想,刷了最低有十个BIOS没亮  差点放弃了,同行说非要修了,没办法将就着修起来,最后还是淘宝买的BIOS刷好的,不过我坚信那个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本来打算芯片一起换了,当时BIOS芯片没有

网友(2017-04-19):
PLT—RST出来没??

网友:
这款是单BIOS

网友:
下个。保存。

网友:
多谢分享 有需要在下

网友:
10259-1 48.4IN01.01

网友(2017-06-09):
下载个 备用 下次直接刷哈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BIOS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