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通电就掉电附图纸板号NM-A031通病

楼主(2017-02-27):
联想Y410P通电0.21电流就掉电,待机电压正常,肯定是有哪里小短路才会这样吧,有的人说加两个330就好,但是我加了没用,拿开主板EC那里的贴纸就看到有一个小三极管烧了,看不清型号了,买了个图纸然后在料板找了一个装上去OK!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Y410P NM-A031.pdf

网友A:
上传个照片看看呗!

网友:
三极管位置是PQ2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照片看看呗!

忘记拍照了,我给出了管的位置了,是PQ202

网友:
这不就是论坛的图吗,

网友:
不一定就是通病吧,能上个图就好,还是很佩服大哥的眼力

网友:
这个三极管连接什么信号或者电压  剪贴图出来更有说服力

网友:
什么就通病呀,楼主修了几个。

网友:
刚刚看了下是B+转VSBP的    ASUS的有一款也有这毛病

网友:
请问通病是在哪里加2个330电容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你要把图纸中的三极管标上来啊,不然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