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只有3.3没有5V IC 换了 BIOS 刷了,

楼主(2017-02-27):
请问这个机子 待机是没有5V 的吗

网友:
有的机子 待机是没有5 V 的,还不能触发吗?

网友:
对照图纸修  这板子待机应该是没有5V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触发一瞬间有5V

网友:
按开关后电流一点变化都没? 查下EC可触发条件

网友:
时序 时序  看看再修

网友:
待机没有5V   按开关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看下图纸的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