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7-02-27):
中间的白杠应该是无信号的图标,在左右走动!开机时有几秒蓝屏  驱动板换过!
确定是逻辑板或者屏问题!请大神指教下

网友:
VGHP  20V   VSA 10V  VCOM 5V   VCC 5V VREF 10V

网友:
到专业修屏的手里就有的救

网友:
逻辑板 上的DC-DC 电压好好查下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问题,看高手指点

网友:
接过这种情况放弃了

网友:
测测逻辑板的几大供电吧,也就那么回事,如果供电都正常,就放弃了

网友:
没有VGL-6V?

网友:
看看逻辑板有没有问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VGL负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