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17-02-27):
     今天闲来维修闲置在的坏电源,故障无5vsb输出。 拆开电源,保险管正常。说明故障在次级电路部分,开始检修。查2N60短路,连带R10电阻开路。此电阻为棕紫黑黄棕,请问此2个元件在路的作用。电阻没有找打这么大的,找了个300K的换上。现在没加负载测试各路输出正常,风扇转。检修完成

网友A:
你真是个快枪手呀。三二下就搞定了。

网友B:
杂牌电源吗?怎么就4.8V   一般5v只有略微超出一些  还是你的表不准?

网友C:
是1.7M啊  ,换上的电阻只有300K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网友D:
1.7M 用300K.只有你能。装机试试看。。。。

网友E:
5V应该5.1V左右 4.8带不起负载

网友F:
电压才4.8V你换的电阻大小不对有问题。

网友:
保险管正常。说明故障在次级电路部分

那边是次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个快枪手呀。三二下就搞定了。

高手修电源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电源吗?怎么就4.8V   一般5v只有略微超出一些  还是你的表不准?

也有可能吧 误差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7M啊  ,换上的电阻只有300K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看样子是 启动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M 用300K.只有你能。装机试试看。。。。

这个 连个1M串联 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应该5.1V左右 4.8带不起负载

看样子楼主的 电源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才4.8V你换的电阻大小不对有问题。

楼主不敢上负载测试啊

网友:
楼主真的是高手来的。请教个楼主电源问题,我碰到过一个情况,电脑正常运转,但硬盘是不是呜呜响,貌似要挂掉的样子,后来我换了电源就正常了,请问电源出现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7M啊  ,换上的电阻只有300K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你上负载跑个把小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7M啊  ,换上的电阻只有300K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建议楼主还是使用原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