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换GPU求助!

楼主(2017-02-27):
可能是把9800GT的核心植到GTS250上了,侦察卡代码跑2A后再次重新跑到2A发出连续短声不亮机,有那位换过出来说下是不是要刷9800GT的显卡BIOS才行还是不能替换!

网友A:
应该不行吧,这2个显卡的GPU型号不一样!

网友:
刷了个华硕的9800GT进去,能点亮大花!

网友:
这个没有弄过,还是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这2个显卡的GPU型号不一样!

两种显卡都是G92核心,外观一致就制造工艺不同,渲染管线多几条!

网友:
这样换都可以,牛逼

网友:
这两个不能替换

网友:
现在没有多的核心换只有暂时放一下了,9800GT的BIOS也刷了几个还是有两个通道显存出错!

网友:
没这么简单吧,直接换!!!

网友:
改天再换显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