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进水幸运维修

楼主(2017-02-27):
客户拿来说底部进水,后拿吹风机吹了,还是不开机。
拆开有部分进水痕迹,清理后目测无掉件,公共点无短路,接可调0.014,按开关4秒左右到0.02掉电,报价留机。
按时序一步步检测,ec木有收到slp_s5#,slp_s4#,slp_s3#

木有短路无断路,桥直达ec,莫非。。。。小白一枚,木有bga,,蛋疼,,

冷静一会儿,理理思路
按照上面时序,桥的待机条件并未列出完啊,测一下吧
抓波新手

VCCRTC     RTCRST#有惊喜,0v,万用表表针戳着测量时电流蹭蹭窜到0.4,一摸散热器有热度

电阻阻值19.6k和焊盘对地正常,拆焊接屏ok亮机
练习抓个slp_s3#

补拍个亮机图

网友A:
应该是学过吧?看的视频资料?还是看的书?

网友B:
RTC电路问题引起触发掉电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还是空焊了,你说明白点

网友:
电阻腐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学过吧?看的视频资料?还是看的书?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问题引起触发掉电

嗯呢,电阻与焊盘轻微腐蚀空焊

网友D:
对于学过时序的来说这都是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学过时序的来说这都是小问题!

游击小白散兵一枚,以后还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游击小白散兵一枚,以后还请大神多多指教

大神别坑了  ,,,分这么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游击小白散兵一枚,以后还请大神多多指教

别谦虚啊,大家以后多交流

网友:
今天修个E520 大短路,CPU供电短,搞了半天也没挣几个钱,现在维修难做啊

网友:
楼主一般收多少钱

网友:
你的视波器有双通道吗

网友:
看来不是很严重啊,看你的图貌似CUP都进水了啊

网友:
不触发  进水  一般最低也要120  同行    客户都230起进水

网友:
学修机器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

我也买了   就是还没定定心心看

网友:
新手本应该被加分鼓励 了,可今天的分已经加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