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0-70不认显卡

楼主(2017-02-27):
如题lenovo y40-70不认显卡,加焊显卡后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掉电,进CMOS一切正常,烧了BIOS后电流跑到0.5,换原来的BIOS 可以开机,不知道是不是要原机的BIOS装上去才可以啊,有代替的BIOS 型号吗。
显卡
掉电

网友:
大家有雨大过没有啊,原装的备份出错,有不敢用原来的BIOS 烧,不开机就搞大的,

网友:
显卡有可能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