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求助

楼主(2017-02-27):
机器故障为:电池开机会在出现小米图标并且屏幕下部有Android字符载入动画时掉电;插入尾插后能开机进入桌面,画面一闪就掉电。
请论坛老师同学帮助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换个新电池试一下,这种情况蛮多是电池老化导致的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电池试一下,这种情况蛮多是电池老化导致的

能否夹可调来测试?小米有检测针不知道如何用可调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夹可调来测试?小米有检测针不知道如何用可调测试,,

拆个旧红米2电池,取下电芯,留下电路板就能用可调电源试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个旧红米2电池,取下电芯,留下电路板就能用可调电源试机了

感谢指点,兄弟我才刚刚开始,店面里没有存有旧电池~~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换什么主板,这是米2的通病。线刷解决。

网友:
换板吧,50-60块钱的主板有啥修的必要

网友:
可调电源测试啊

网友(2017-03-31):
先排除电池,然后系统,最后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