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是驱动板坏了吗

楼主(2017-02-27):
AOC N941S 按开关灯不亮,屏幕无显示。
不接屏线不接灯管只接驱动板,通电电源板有15V和5V输出,开关板没有5V电压,驱动板原理不懂得,这样是否可以说明是驱动板坏了?谢谢。

网友A:
这样判定太随意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判定太随意来吧

应该测量哪里才能确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判定太随意来吧

驱动板上的GH12E有5V输入,没有3.3V输出,是说明GH12E坏了吗?手上没有GH12E,有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电脑主板上有gs1117ax f3van 和 11117 20901k,是不是不能代换?

网友B:
也有可能的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的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驱动板上的GH12E有5V输入,没有3.3V输出,是说明GH12E坏了吗?

网友C:
在别的驱动板上拆一个这种IC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别的驱动板上拆一个这种IC换上去试试

谢谢,找不到这个IC,干脆网上买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看芯片资料查最基本的供电条件,

网友:
驱动板原理不懂,应该会测供电吧,接上电源板,测测3.3V和1.8V是否有

网友:
电源电压基本正常,驱动板芯片供电再查查

网友:
换板试了吗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用通用驱动改上去就可以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一试不就知道了电源板没问题可定是驱动板了

网友:
测驱动板上供电电压

网友:
应该是的,不过可以先刷下程序

网友:
换一个板试试就知道了,一个通用驱动板也不贵哦

网友:
通病啊。 就是17-33坏了。

网友:
首先排除电源的故障才行,起码要检查它的各组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