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03p 掉电

楼主(2017-02-27):
今天接了台进水的Z500处理好进水的地方上电0.25 掉电求大神。。。。。。。。。。。。。。。。。。
掉电

网友:
进水处检查.是否有断线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慢慢测试

网友:
这样的电流应该是电压没有出全

网友:
进水机子拆下来看下严重不 看下优美腐蚀地方 拿去洗干净烤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