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主板维修

楼主(2017-02-28):
昨天接了个技嘉的B75主板,客户说开不开机。问下原因后开始上电测试  下 不跑码先从供电查起,内存1.5,桥1.05只有0.4不到。桥供电是由324门电路配合出的, 继续追查324的5脚如图,发现Q79和BC259对地阻只有33,偏低啊。 电容好拆,先拆电容吧。拆完再量正常了。心想捡了个便宜了。没想到上电后还是不跑码,想也没想直接到H61的废板找了个324换上顺利跑码亮机 顺便把备份好的BIOS传上来分享下
技嘉GA-B75M-D3V

 会员11440912元2022-10-19 19:18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怎么我现在没有备分BIOS的习惯

网友:
LM324  是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
学习了!!!!!!!!

主角小子 -8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呵呵恭喜秒了啊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324运算放大器坏了,这个情况一般很见的,

网友:
加分鼓励,技嘉很容易坏lm324

网友:
分压基准电压不正常,另外LM324还是个坏件。

网友:
为什么我修技嘉的板子都没修过桥没供电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通病  修过好几块

网友:
LM324坏的好像不多呀

网友:
修到过,这个324确实容易坏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修好赚钱就可以,管他通病不同病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l楼主高赞一个

网友:
楼主棒棒的,手中两张都是交换BIOS一下,ok亮机

网友:
有图纸配合事半功倍,324也是多事之秋.加分鼓励.

网友:
给新人加点分吧!反正我是觉得显示b85一下H61以上的板子是最好修的

网友:
技嘉的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如果出问题 也是保护电路问题  和BIOS问题  不想华硕 都是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