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如何看懂苹果手机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02-28):
请教各位大神们苹果手机原理图要怎么去看,全都英文的看着头晕,能不能介绍些教程学习。还有个问题。苹果手机主板哪些IC槙锡时要用到低温锡浆?有没有必要备点低温锡浆。谢谢!

网友:
英文  日积月累 就能懂了   植锡用常温的计较好  刮胶时用超低温锡 容易刮干净

网友:
一点一点看啊

网友:
我不会看手机电路图,但主板电路图会一点点。那些VCC,5VSB之类的代表什么意思肯定是需要硬背的,我建议你学习一下月饼讲解的电路图使用视频讲解,虽然是关于电脑主板的,但融会贯通一下,应该看懂手机电路图也没问题。

网友:
好的我去找下,谢谢

网友:
先把英文信号名称看懂再说,给你推荐一个迅维的翻译软件,有图纸上看不懂得英文放在里面翻译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3038-1-1.html

网友:
不会电子电路基础的话,先去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基础,再搞明白英文

网友:
慢慢累积经验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真没什么捷径可言,都是一点点学习查资料 我跟你差不多

网友:
建议到迅维系统学习一下,或者先看一下迅维的远程基础视频

网友(2017-03-30):
迅维手机远程培训开课了的

网友:
建议先报远程,然后就自然懂了

网友A:
路过,我也去找月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过,我也去找月饼

你这是要去实地学习的嘛,哈哈,实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去实地学习的嘛,哈哈,实地

我在论坛找,我不从事这个行业,只是有兴趣想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找,我不从事这个行业,只是有兴趣想了解了解

可以多看一下论坛里的帖子来了解你想知道的内容,不明白的地方发帖提问

网友(2017-06-05):
有,备一盒。比如遇到低温WIFI芯片。

网友:
英文那得多学英文,找个电器电路英语学吧。或者直接听老师讲课,跑图那种,老师遇到会讲一下这样进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