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奇葩维修求助

楼主(2017-02-28):
GA-A55M-DS2 rev:2.0
自动触发后不跑码  拆掉防静电管后 可以自由触发  但闪复位  重启排针不变化
在测个供电都正常 SB-PWROK也正常的情况下 开始无奈 就在迅维找帖子
发现有人说有换过AQ3(CPU_PWRGD)好的 ,这个板没有2.0的图纸也没有零件图。
在观察全板后看见只有桥边上的管子才没有位置号  各种跑线 却没看见合适的
在论坛找到1.0的位置图 发现AQ3在CPU边上   这个板不一样 只用AQ6 AQ7
但是有AQ3的电阻   测电压在闪  没有管子 测阻值也正常 就想加焊一下
郁闷的来了 我上电 发现马上掉电    赶紧拔电拆CPU  然后各种打阻值 均为正常~
然后在我一次上电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重启排针  短接接重启排针就能上电了 但是没有复位
测个电压也正常  然后我就懵逼了 求助

网友:
这个贴就这么沉了??来人啊  求助啊

网友:
这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看不懂,啥情况

网友:
技嘉还没华硕的好修

网友:
是不是有5脚芯片啊。有的话可以先换了试一试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继续来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找找相同的图纸

网友:
首先找到图纸才是正确的选择,还有会不会是BIOS

网友:
上个图片会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