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50b i5的机子,电流跑到0.18左右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7-02-28):
hp 6450b i5的机子,6050A2326701-MB-A02的,原来点不亮,我吹风去显卡胶点亮了,上BGA加焊后,电流跑到0.18左右就反复掉电重启.论坛中看有人问过,没结果,一样的是显卡换过,有显卡电压,不出U电压的,那位大师碰到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搞定了,是把显存做短路了,重做显存OK,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怎么会把显存作短路

网友:
这个机器有胶吗?还是温度过高短路了??

网友:
干短路 郁闷把

网友:
显存能做短路,不容易呢

网友:
这都能做短路。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