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7710X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8):
长虹LT37710X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长虹LT37710X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

  接收一台2011年出的长虹LT37710X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为黑屏,有声音,强光手电筒照射屏幕有隐约图像,遥控控制都正常。

  【维修过程】:

  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背光问题、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由于之前修过一些类似的长虹液晶故障,很多黑屏问题都是高压变压器高压绕组烧断,这应该是通病,拆机后直奔主题,测量高压变压器高压绕组,果然不通。

  拆下高压变压器,果然高压绕组打火烧断。如图:

图1 长虹液晶黑屏故障维修

  上网查了一下,这个型号变压器价格还真不便宜,看看坏的不严重,接上算了。把高压绕组退掉一圈,与接线柱焊牢,为避免再次打火,打上704硅胶。

图2 长虹液晶黑屏故障维修

  等胶干之后,装机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图3 长虹液晶黑屏故障维修

  网络转载:家电维修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维修高压包

网友:
看都最后是网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