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有哪位接触过X7PLUS 故障

楼主(2017-02-28):
客户哪来的时候进水,3分钟不到拆开,因为是刚进水的。拆开后发现电池下全是水,屏后有进水,主板CPU字库处有大量积水,清理上机测试后电流只能到20。哪位给个思路,谢谢了!有图纸最好,可以付费!

网友A:
有考板没有   进水光用洗板水洗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考板没有   进水光用洗板水洗不干净

烤了的,还是不行

网友:
这玩意图纸估计难搞了

网友B(2017-03-31):
测供电有没有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供电有没有电路的。

没有哦,有OPPO的 就是没VIV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哦,有OPPO的 就是没VIVO的

把电源芯片换啦试试。不行就不要搞啦。成本太高,又没图纸。

网友:
只能这样了 已经拍了电源芯片

网友D(2017-05-03):
X7系列 包括X6系列的X6SA,还有XPlay5 电源都是 PM8956+PM8952+PMI8004组合

20mA电源IC直接没有工作,先查查时钟和PM8956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X7系列 包括X6系列的X6SA,还有XPlay5 电源都是 PM8956+PM8952+PMI8004组合

多谢多谢,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E:
国产手机像这样没图纸的,基本上只能干电源芯片 如果干了不好,那就放弃吧  动其他地方代价有点儿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国产手机像这样没图纸的,基本上只能干电源芯片 如果干了不好,那就放弃吧  动其他地方代价有点儿高。

这个机器还是有修的价值的,我看了下淘宝 上边有OPPO的图,可惜就是没有VIV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还是有修的价值的,我看了下淘宝 上边有OPPO的图,可惜就是没有VIVO的

vivo的 别想了  情愿花钱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