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230S 板层微短,误杀EC!!

楼主(2017-02-28):
        客户机器HP 4230S  故障是按开关掉电,按HP的全程无忧屏能亮,也要掉电。
       拆机 裸板开机也一样。  全板无明显短路。测得开关电压只有0.6几, 测了下,直通EC 。。直接就干了EC , 坐等收钱了。换好,上电试机。
    以为坐等收钱了,但涛声依旧。    打开图纸,查开关这也没去到别出,只到EC啊。  翘起EC 73脚。上电测73 脚有3.3。  直接从73脚飞到开关,
     上电正常开机,测试半天不掉电。

网友A:
还是哪里拉低了, 没找到

网友B:
大意了吧 给自己找事情做

网友:
难道板层漏电

网友:
华硕哎出现这情况 两端割断 直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弑恋お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主角小子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修机不容易,发帖也更不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哪里拉低了, 没找到

  开关只到EC , 有一个滤波电容,拆了也一样。只能推测是板层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意了吧 给自己找事情做

看着板子那么新,确实没想到。

网友:
有可能漏电。

网友:
半层的就搞不了了  没发修  时间太长

网友:
走走弯路  最后修好了  会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这样的解释就是板层漏电。。

网友:
手术刀一割一量就不用误刹ec了

网友:
维修不易,发贴更不易,楼主细心武艺高超

网友:
牛B,简单快速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Q   下载分都快没有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精湛,维修手法巧妙,佩服!这种低压3.3V的板层漏电有时烧一下也能好。

网友:
这个好厉害,估计一般人都会走这一步弯路的

网友:
细心修机器 是件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这板子多半IO爱坏

你看帖子了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只到EC , 有一个滤波电容,拆了也一样。只能推测是板层微短

版层漏电。。。。。

网友:
这板子多半IO爱坏

网友:
配件有现成的呀。

网友:
这也短线,给我可能也直接干EC了

网友:
这个不远万里也要飞线,哈哈

网友:
wrgergre搿狗二隔热共二个

网友:
如果二哥哥如果仍然让

网友:
楼主秒杀心切, 大师心态,加分鼓励!

网友:
板层漏电 还是 楼主心细

网友:
还没修道过着机器,案例留着

网友:
其实正常先应该翘起73脚 试试,不过一般都是换EC

网友:
两端之间要割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