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 VLX 开机检测 USB问题 ,15秒关机

楼主(2017-02-28):
P8Z77 VLX 开机检测 USB问题 ,15秒关机
这是USB_OC01#、USB_OC23#、USB_OC45#、USB_OC67#四个都是USB过流检测输入给南桥的信号,正常使用下应该是高电平,如果某一个被拉低,南桥就会发出相应的指令比如开头的15秒后关机
USB_OC01#是通过4.7K和8.2K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电压=5.1X8.2÷(4.7+8.2)=3.24V,上电后测只有1.6V以下,其它三个就有3.2V 一般2个办法换电阻,改供电

网友:
沙发自己先坐,耶耶

网友:
我遇到了一个  电压弄好了   还提示。。。。。

网友:
这个问题的故障率好大,大部分是分压电阻的故障

网友:
上个图会更好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老病啊

网友:
这个遇到的少 一次是跳线帽掉了

网友:
12V电压检测电的 遇到过几次

网友:
华硕通病了 oc#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了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还没有遇到   这板会很新

网友A:
我有一个电压出来了还是报错,怀疑是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电压出来了还是报错,怀疑是南桥

不一定,OC#3.3V有很多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电阻掉件导致三极管转换那里的OC#电压为0v,也是15S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