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有待机,不触发,无3 5 V

楼主(2017-02-28):
联想Y450  有待机0.01,不触发,无3 , 5 V
看3  5V芯片ISL6237哪脚电压不对。1脚2V   ,
3  ,7,14,18,19,23,27,32是5V
17,24脚是4.65V
12脚1。3伏
31脚1。1伏
4脚4。28伏
6脚19伏

网友:
这个机 待机就有3V 5V的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输出没短路,就查3  5V反馈电路

网友A:
你这算是修好还是没修好?还是说换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算是修好还是没修好?还是说换了芯片?

没修好,才问。不确定是否芯片坏了

网友:
先换换芯片看看

网友:
下管G级5V,明显不正常应该是保护了,看下后级有无短路,无短路依次更换两路供电后级钽电容,上下管,芯片试试

网友:
后级没短路就先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
输出没有短路就换个芯片吧。

网友:
这芯片工作条件,主要是:4、5、14、27脚!

网友:
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测试芯片条件正不正常,然后是芯片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修多了

网友:
下管G级5V,就换管子,换电容,再换芯片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才问。不确定是否芯片坏了

线性出来没  出来的话 不出3 V5V看下转换电压是否出来 先查上级 排除
确定上级没任何问题 把芯片换掉

网友:
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LENOVO Y550 不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274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为何不先换了芯片再看

网友:
换芯片试,可能是新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