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欧盟老主板集显OK、独显无用

楼主(2017-02-28):
主板上集显能正常点亮,插上独显也能正常叫,但独显不能亮,插在集显上可以亮,pcie槽a11,a14都正常,只是信号没过去,论坛上有说是桥问题。不敢确定。各位师兄个点建议,还能继续测试哪里。在线等待

网友:
已经换过显卡,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A:
查显卡槽子的供电啊,实在不行北桥搞一炮。

网友B:
怎么不把bios刷一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显卡槽子的供电啊,实在不行北桥搞一炮。

供电都正常的,不知道怎么打到北桥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把bios刷一刷呢

没想过是bios问题

网友D:
进CMOS设置了从独显显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CMOS设置了从独显显示没

饼哥这个倒是提醒了我,之前有台机器也是如此,加独立显卡点不亮,CMOS放电了下就好,应该就是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供电都正常的,不知道怎么打到北桥的阻值

电容啊  PCIE和北桥之间不是有电容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想过是bios问题

这个到没考虑,这中老主板有着设置吗?明天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啊  PCIE和北桥之间不是有电容的嘛..

那不是还要点位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CMOS设置了从独显显示没

老主板一般才有这个选项

网友:
这么老的主板 放电不行就 看看槽子下面那16对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主板一般才有这个选项

难道你觉得他这个板子不是老主板?

网友F:
应该是饼哥说的那个思路,CMOS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觉得他这个板子不是老主板?

是老主板 哈哈

网友G:
用酒精刷一刷PCI-E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饼哥说的那个思路,CMOS电池放一下电就可以了

事实说明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你们猜是什么问题?

网友:
无意中用镊子在槽中划了下,独显亮机了,客户拿走了,收了30块,这钱挣的,没来得及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酒精刷一刷PCI-E接口试试!

真是这个问题,有时候往往想得复杂反而找不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