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打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7-02-28):
  一台苹果A1286,版号820-2915-A.进苹果系统,滚动条后白屏,装WIN7系统,进系统蓝屏,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在WIN7系统中打不上显卡驱动。如下图所示,提示找不到适合的驱动程序,没检测到支持的AMD硬件。

现在怀疑显卡坏,但显卡看不清型号了,只能看到216-08000后面一位没有了,想问哈下这个这个显卡是型号的。另外这个是显卡问题,还是
显存问题多
CPU是二代I7的

补充内容 (2017-3-1 14:02):
机器已经好了,但怎么好的我也不清楚,开始我是用的鲁大师打的驱动,打不上,后来加焊了下,还是一样,我又换了驱动精灵来打,就打上了。

网友:
好像是216-080900

网友:
苹果的就是牛啊

网友A: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

网友B:
肯定不是216-080900,前面几个字看的很清楚,是216-08000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这机器显卡坏的多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

用一段时间会返修的

网友D:
还有就是这款有的机器即使换了显卡和显存也是会花屏的

网友:
A1278显卡爱坏,不过你还是先用BOOTCAMP装下驱动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 ,一般喊下就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显卡就好了  这机器通病

已经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已经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一项没有设置好!!

网友:
这机器怎么换显卡   两面显存

网友:
苹果的机器用Bootcamp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216-080900,前面几个字看的很清楚,是216-08000

不是216-0809000那就是216-08100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216-080900,前面几个字看的很清楚,是216-08000

820-2915-A我备份的BIOS程序里面就只有这两个型号的BIOS程序。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换显卡?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在网上找了好久驱动安装上去好了

网友:
用bootcamp4.0的装。装不上换显卡 ,1286的通病显卡。

网友:
楼主有没有加焊过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就很麻烦啦 加焊都不好  说明不只一个问题啦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虚焊,焊不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这款有的机器即使换了显卡和显存也是会花屏的

然后无论怎么搞,都是一个样,上次搞了数遍,还是花,后来么法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苹果系统里面正常吗?

网友:
MAC自己原装的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段时间会返修的

看运气了       是返修过两次   返修就直接换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愿意出毛病

网友:
先排除显卡,这种类型号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啥!到苹果直营店可以保修!免费换版

网友:
这个一般要换芯片

网友:
一般来说显卡驱动打不上,显卡坏的比较多,可以先加焊显卡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就需要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显卡门的机器,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有些机器就这个奇葩 要到好几次驱动才正常

网友:
我前天就碰到一台 装了不知道多少驱动 到最后莫名的好了

网友:
d3f2-cmv1.0blos芯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