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7-02-28):
  一老客户拿来一台ACER 4752的机子,说是不定时蓝屏,硬板,内存自己都换过了。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像这种不定时的问题都比较麻烦,测试都要好多时间。既然是老客户了,没办法,放这里慢慢修吧!
  既然自己都换过硬盘内存了,那我换个cpu试试,进系统,几分钟就蓝屏了。那从简单的开始修吧,刷
BIOS,刷完测试,几分钟又蓝屏了,不过这次蓝屏代码不一样,那就懵逼了,既然刷了BIOS那就再换个系统
试试。用我们自己的固态硬盘把系统做好,测试好久都没有蓝屏了。给客户打电话说系统也还有问题要装。
客户说:没资料随便装吧!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装好系统收钱的时候,系统装一半居然又蓝屏了。奇了个怪。
换我们自己的固态又正常。要不用我们自己的机械硬盘试试?果然,还是蓝屏。那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没
便宜捡,还是安心修板吧!既然是用机械硬盘出问题那就从硬盘接口这一块下手吧!

查供电,4.5V? 电压偏低

看来果然是这里的问题,5V_S0直接从U3604转换过来的
5V_S5正常,再查U3604第四脚RUN_ENABLE发现只有6V
,正常应该有15V左右的。看是就是这力电压偏低导致的,再查RUN_ENABLE到旁边U3609的第7脚

(这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里
发出来的)电压偏低要不就是芯片输出低了,不要就是后续拉低了。我没这个芯片换,那就从后面慢慢断开试
吧!当我断开R3626的时候在通电RUN_ENABLE有15V了,那故障点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这三个转换电压的芯片,
或者是C3611这个电容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这段pcb坏。

拆掉电容,故障依旧,三个芯片拆掉RUN_ENABLE还是
起不来。那故障知道了,就是pcb板层坏了,改吧。拆掉R3626,再把三个芯片的第四脚翘起来,直接把RUN_ENABLE
接到翘起来的脚上面。通电测试,完美。装机装系统,测试2小时没问题。收钱收钱。

鄙人口才不好,只能编辑到这样了,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
沙发先靠靠,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呢  大佬

网友:
固态硬盘居然可以啊

网友:
这种漏电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两头割断后再飞线 有时飞的好辛苦

网友:
板层 漏电引起     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B:
板层漏电   有没有谁做过试验  看看这个板层漏电的原因
还有就是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不知道是洗板和除湿能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这里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硬盘供电引起的蓝屏

网友:
为毛固态盘又不出问题呢

网友:
技术NB呀!说的很细一看就明白!

网友:
牛B,这种毛病都让你找着了

网友:
这个是可以。一般遇到这种故障直接不想修的说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不太好搞!楼主NB

网友:
思路清晰 顶起

网友C:
这个故障首先想到去查硬盘接口  神  想不到

网友:
这个经验好 经典

网友:
头回见这种硬盘供电不足蓝屏的。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细心+耐心=大神

网友:
这种不定时故障就最难修的,加分了

网友:
固态硬盘用的电流小吧

网友:
技术很牛哦

网友: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思路了,一台三星的也是跟你一样困扰了我好多天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么麻烦的事耐心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漏电   有没有谁做过试验  看看这个板层漏电的原因
还有就是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不知道是洗板和除 ...

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
Nicely explained the fault.Exchange of solid state and old hard disk result is amazing

网友:
前2天我遇到一台e40-30的 也是关机时蓝屏 当时测过硬盘供电 4.8v  没有修 太麻烦 还不给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首先想到去查硬盘接口  神  想不到

运气好,我想着用固态硬盘可以,机械盘不行就去看看硬盘电压,一看果然出问题

网友D:
楼主怎么不把U3604  D,S极直接短接还来的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不把U3604  D,S极直接短接还来的快了,

这样不行的

网友D: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已很多了,都没有反修过一台,  连CPU不出集显我也是用其它电压替代,也没反修过,

网友E:
不错,我修蓝屏,只修通病的,不是通病的,我都懒得修,直接换板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做法虽然很稳重但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已很多了,都没有反修过一台,  连CPU不出集显我也是用其它电压替代,也没反修过,

不是,我这个直接连过来5V是可以了,但是3V和1.5V都还有问题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F:
刚开始我以为是南桥导致的蓝屏。楼主直接从硬盘供电出发,绝对是直击要点!硬盘供电不正常当然蓝屏了。学习并记住了。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我以为是南桥导致的蓝屏。楼主直接从硬盘供电出发,绝对是直击要点!硬盘供电不正常当然蓝屏了。学习 ...

用固态可以,所以想法就是从硬盘这一块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修蓝屏,只修通病的,不是通病的,我都懒得修,直接换板

不定时蓝屏确实很麻烦

网友:
硬盘供电不足  固态就不怕  机械就不行了

网友:
板层漏电还好不是BGA区域,否则误解啊。

网友:
果然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
技术挺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