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2.0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2-28):
不定时重启. 进BIOS发现CPU VCORE检测不正常.查VID0 ,换电阻解决.
看来VID还得引起重视.

网友:
各类电压的检测引脚必须引起重视,不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

网友:
VID不良还能出CPU电压这个算是不一般了

网友:
VID排阻不良造成CPU供电电压偏低。

网友:
电压检测 现在的板 无论技嘉华硕 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故障挺奇怪

网友:
不是VID排列不良.  就是VCORE有了.给到IO时,IO检测出错.

反正板子时好时坏.

网友:
谢楼主分享以后见到这种故障又多了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