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2-28):
大神们,手上有台华硕A53S的本 本,不进系统正常,进系统有时候滚动条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过会掉电,裸板进PE也掉,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CPU换过,CPU电容加过都不行,看温控在CPU供电芯片里面,温度也不高,有没有人碰到过?板号是K53SD REV 5.1
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可以换个cpu试试看,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供电部稳定的可能性很大哦,建议查下,并不单指cpu供电

网友:
昨天修好一台类似的故障。华硕。是仁宝代工的     也是进系统前掉电,PE BIOS里不掉。最好是换EC修复的。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cpu试试看,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供电部稳定的可能性很大哦,建议查下,并不单指cpu供电

CPU换了,,

网友:
进安全里面掉不掉?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台Y481,板载U的,进系统半小时左右掉电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些比较好维修,有些很难查出问题,只能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
我也有台,故障一样,还么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几个了问题一样

网友:
楼主还是先好好测下各组供电吧

网友:
换EC,禁用显卡试试,抓每个供电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