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无CPU 供电,蛋疼+运气 维修。

楼主(2017-02-28):
            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客户说拿别家修说是显卡坏了。但没有修。  重点在最后。            拆机发现屏线接口处已经烧漏铜,电容已被取下,19V无短路。裸板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掉电,秒掉。  测各大电感,发现内存供电PL501短路。    心想,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下管PQ502击穿。换掉 。  上电。  电流0.34.测各大电感都有,CPU 供电没有。还是掉电,掉电后重启3次后,待机0.02,可触发。可怕的95831。

             测95831 供电,开启都正常。无CPU供电。8 脚无PG输出。 去掉24脚电阻有1.1 输出。 看时序,出了VR_ON ,就应该出VGATE,也就是95831的8脚PG有3.3.  测得上拉电阻正常。 PCH_POK 也有3.3.    H_CPUPWRGD 也有1.05.中间各种戳。 戳来戳去, 也没发现哪里不对。各种条件都正常,95831就是不出PG,
换了一个新,没效果。 论坛各种查资料,有的是通病断线,有的是桥坏,有的是显卡坏,有的是BIOS,有的是EC.还有3V 5V 转换管不良等。还看了有个哥们的贴子说QV7 ,说是取下QV7 ,供电就出来了,都干完无效果。总觉得还是95831 这块的问题。但换了新的也一样。  活马当死马医了。

          于是,刷了BIOS ,无果,干了第一个桥,无果,以为换上去的桥是坏,接着又干了一个,还是一样。  不死心,定了个全新HM65,还有95831。
       过了两天芯片到了。 这回没急着干桥,又换了两颗95831 还是无效果。  中间还有种测量,没发现问题。还是老样子,太TM累人了。

          原本想放弃了,机器都装回去了。又拆出来搞。    一不小心,忘了还插着电。用烙铁去干了95831的19V   VIN。 嘣一声,直接炸个洞出来。还好没有大短。 擦,这下杯具了。  赶紧又换了个原来拆下来的95831 上去,上电,还好,都是老样子,电流0.34-0.4.  拆下95831 24脚有1.1V。问题没有扩大。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我把24脚拆下的电阻装回去的时候,两端给换了一下。也没想着能好。 上电。电流跑到1A 多。
        我擦,这什么情况,赶紧拔掉电源,装上内存。    尼玛。LOGO都出来了。 这尼玛怎么修好的? 自己都是糊涂的。
     总结一下:  原机器故障  应该是内存供电短, 95831坏。    换完第一个95831 的时候估计24的电阻没有上对,还是没有CPU供电出来。这时候应该是好了的。
             但这个电阻应该是无极性的呀。  有木有大神解释一下。 这贴子写得真累。太乱了。 附上亮机图,和24脚电阻。   能给加点分就太好了。

网友:
我也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修好了。反正一脸懵逼

网友A:
好了就好  管他呢  关键还是挣到钱
想不通的事情多了  什么都要想清楚搞明白 太累了

网友B:
你这那二个桥算是误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这机器修得真是坑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了就好  管他呢  关键还是挣到钱
想不通的事情多了  什么都要想清楚搞明白 太累了

     不搞明白,下次再碰到也搞不好呀

网友E:
坏的东西不少 现在cpu耐压值也低了 很容易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那二个桥算是误杀吗?

       绝对是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坏的东西不少 现在cpu耐压值也低了 很容易挂掉

     东西应该就只坏了个95831  ,多的问题都是自己搞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搞明白,下次再碰到也搞不好呀

肯定不是电阻极性的问题   要么电阻虚焊
要么就是跟这个电阻相关的电路问题

网友B:
这个本子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屏LED主供电问题,那位置贴了一片海绵容易吸水搞的电容短路边上的保险也会坏掉,是个赚钱的好本子呀

网友:
大圈,但修好了。有时候也得靠蒙

网友:
多测试,修好就行。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子我修的最多的就是屏LED主供电问题,那位置贴了一片海绵容易吸水搞的电容短路边上的保险也会坏掉 ...

  这是个通病, 取掉电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电阻极性的问题   要么电阻虚焊
要么就是跟这个电阻相关的电路问题

  有可能是没焊好。

网友F:
没有CPU供电 你去查PG???

网友:
管他呢修好了就最好啊,反正关键收到钱了就行

网友:
精神可嘉 辛苦

网友:
看你写这么多都懵了

网友:
是不是  时好时坏呀

网友:
我觉得我一旦修到cpu部分就不想搞了

网友:
没看懂  那个电容正反装没有区别  贴片电容

网友G:
记得92年的时候 修一台录像机的时候 磁鼓伺服不稳 图像时有时无 10多天的纠结  后来还是一通补焊 发现一个电阻掉下来了,那个时候贴片电子很难找  放大镜下 看看 是电阻的一个脚靠电路板的地方有点掉 估计是腐蚀了  没有办法  干脆翻个面焊上 居然可以了  图像稳稳的出来了  那个时候的贴片电阻体积比现在的要大不止一倍

你的情况我猜测可能就是电阻的一个脚有问题  再焊接的时候又给焊接上了  于是ok了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H:
请教楼主,在你们维修行业,这种心里没底的修好的机器,是否需要拷机几天确定没问题再还给客户?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Y40风扇下面有根线容易坏      能维修好赚钱就OK   不像现在的班CPU一换  就完蛋

网友:
会不会是电阻没有焊好,到后来你才发现的?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

网友:
撸主自己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修好的!哈哈哈!NB

网友:
看完帖子和楼主一样是懵逼的

网友:
哎,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是敬业呀

网友:
哎,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是敬业呀,到最后维修好也是不错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电阻虚焊,哈哈,秀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记得92年的时候 修一台录像机的时候 磁鼓伺服不稳 图像时有时无 10多天的纠结  后来还是一通补焊 发现一个 ...

  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在你们维修行业,这种心里没底的修好的机器,是否需要拷机几天确定没问题再还给客户?

肯定要拷机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CPU供电 你去查PG???
看时序出H_CPUPWRGD 有1.05 。 前一步是出VGATE,就是95831 8脚PG。 再前一步的VR_ON 等都是正常的。 如果芯片没问题,应该是要出VGATE的。所以就去查查看咯

网友:
想知道你费这么大劲 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结果很意外啊!

网友:
看的哥心里好累

网友:
弄了那么多地方,真是有耐心,要我就没细心弄了

网友:
把电阻掉个头就好了?什么鬼?

网友:
有的 机器 就是修的很累人 ,结果还是很多修不好

网友:
24脚不装也会出cpu供电的,突然就好了的机器要多测试

网友(2017-04-01):
嘿嘿,有心修板,板不好,,,

网友:
大哥你这样修,能赚钱么,报点多少,我看的都很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