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进水 电流0.35循环重启

楼主(2017-02-28):
LENOVO Y500 CPU i7  桥是  SLJ8E.这机器进水。现在故障是  触发后电流到0.35后,掉电 有反复重启。掉电时量了下  没有 CPU供电。其它都有。这机器独显   测量发现1.5vs 被拉低0.35  导致掉电  懒得查了了直接从q1202脚和一脚飞跟线 问题解决    先问问师兄们这样可以不  不行我就接着往下查!!

网友A:
1.5v不出问题的话是没影响的 它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会同时挂掉cpu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修的呀,最好还是不要这样搞。这样就不受时序控制了

网友:
能不能亮机啊

网友:
有答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v不出问题的话是没影响的 它有问题的话 有可能会同时挂掉cpu

机器正常点亮

网友:
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好修的呀,最好还是不要这样搞。这样就不受时序控制了

比较懒   嘻嘻

网友:
1、2脚连起来就好了?什么原理?

网友:
1.5v电的话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修,可以查下场管的G极条件,不要图省事的,搞不好会有后遗症的

网友:
能修好 稳定就好

网友:
Q120是低电平导通吧?

网友(2017-06-18):
好了就OK了

网友:
连得1脚和3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