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1

楼主(2017-02-28):
  板子是通电的   而且不会断电   内存电压正常   1.8   1.05  都有    量到Q13  VCCSA  0.95是没有的  拆了旁边接地的8.2K电阻量 只有1K不到      找一个更换上去  显示了

网友A:
这个8.2K电阻应该是用来G极控制端吸波对地释放用,目的使得G极控制信号更加的纯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8.2K电阻应该是用来G极控制端吸波对地释放用,目的使得G极控制信号更加的纯净。

可以理解为这个电阻对地,类似稳压二极管,稳定某电压给场管G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8.2K电阻应该是用来G极控制端吸波对地释放用,目的使得G极控制信号更加的纯净。

也就是说 如果这电阻不正常的话   有可能时开时不开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如果这电阻不正常的话   有可能时开时不开咯?

G极波形会变得不正常,导致MOS管不能正常的导通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这个电阻对地,类似稳压二极管,稳定某电压给场管G极?

你这样理解也行。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根据图纸,这种情况下,小白请教楼主,一定会是首先怀疑Q13相连的R41电阻吗?是不是VCCSA电压值不够必定是电阻问题引起?不关它旁边电容的事?

网友D:
看来这个电阻是必不可少的啦。

网友:
最好找个8.2K换

网友:
按时序修的很不错

网友:
VCCSA没电压有时会引起反复重启

网友:
这个电阻不能随便换  会导致出来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个电阻是必不可少的啦。

这个电阻是可以不装的,楼主这个是因为电阻变小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