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通病

楼主(2017-02-28):
接到这个本!跑表过内存反复重启,刷南桥BIOS后OK
!!

网友:
你这是在放水小心板主禁你贴子

网友A:
我这个问题一直没人答,我请教楼主,这种情况刷bios是拆下来刷然后再焊上去吗

网友:
我有风枪吹的

网友:
楼主BIOS分享下      这通病得收藏

网友(2017-04-14):
这贴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问题一直没人答,我请教楼主,这种情况刷bios是拆下来刷然后再焊上去吗

怎么刷还要教 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你应该把bios 分享出来

网友:
什么地方下的,我下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看到请分享一下bios

网友(2022-12-04):
主板bios刷过,按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