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进系统蓝屏,有一个dvi口不显示

楼主(2017-02-28):
一张花屏的6850,症状是开机花屏,能进安全模式,花屏的。进桌面先是
然后蓝屏 ,两个dvi口,有一个不显示,两个口都是24+1
pe选择界面,比较和谐, windows界面花的
怀疑是核心虚焊,加焊过还是一样,这个症状有点像以前爆电容的显卡,但是那是电解电容,求维修思路
还有个症状,不装散热器进pe一会就黑屏,装散热器就不会黑,但是依然花屏的

补充内容 (2017-3-2 16:28):
修好了,gpu下些位置线路有刮伤,飞线搞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问题了

网友:
这是显卡主芯片脱焊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问题,我试过

网友:
重置gpu试试

网友:
搞维修东西外观检查很重要 也要细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维修其实就是要求仔细认真

网友A:
GPU下面线 BGA取下来 飞线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U下面线 BGA取下来 飞线的吗

不是,gpu差3CM左右到金手指这边有个刮痕

网友:
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花屏,一般都是竖线或者大的花,而你这样的情况很怪,和以前的显存、核心虚焊什么的症状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gpu差3CM左右到金手指这边有个刮痕

看来修东西眼神要好   呀

网友(2017-06-04):
学多一下,就难了。加涸ADS A A SDFKALSD;LFASJD;LFJ ADFG

网友:
应该是显存与GPU之间的数据线开路导致的故障,你飞好线正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07-15):
上厕所我屌都不扶            就服楼主......................................

网友:
断线了 显卡修的少,总的一句话,生意惨淡

网友:
应 是显存问题,断线处应是与显存有关系。

网友:
显存问题,我试过 疑是核心虚焊,加焊过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