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掉电

楼主(2017-02-28):
今天接了一台E40,不定时掉电以为温度问题刚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本子,吧cpu和散热架都换了,故障依旧,进pe掉电,进bios掉电,查了下说bios引起掉电,有的大神说bios引起的是规律掉电,现在也没头绪。

网友: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加热下看看还会不会掉电!

网友:
重点检查供电和PG,还有15V是否有漏电。

网友:
这个机子15V出的问题多吗

网友A:
显卡通病先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通病先修显卡

显卡虚焊也会掉电吗,显卡虚焊不是不显示吗。本人小白请指教

网友:
之前碰到过南桥附的的BIOS断线引起断电的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吧

网友:
显卡,温控看下。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刷BIOS   重做显卡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下显卡

网友:
重点检查下显卡以及供电吧,BIOS引起的掉电一般都有时间

网友:
显卡   一看E40  当然是显卡 了

网友:
散热器问题哦

网友B:
楼主先禁用显卡驱动试下,如果还掉换0752001基本上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禁用显卡驱动试下,如果还掉换0752001基本上可以搞定。

大森,bios都没进去,就掉怎么打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通病先修显卡

加入电容漏电他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显卡不良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