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白屏

楼主(2017-02-28):
今天接台SL410开机内屏白屏,外接正常显示。开始第一感觉是显卡,因为这个显卡坏的太多ATI216-0728018的。但是不敢直接干显卡,有的加焊下就会焊死。于是还是先检查屏,然后屏线。测屏供电没有,0V。屏在别的电脑上市好的,屏线上屏的VDD也没有短路,拆机测屏线到主板也是通的,最后反向跑电路屏的供电是和主板的一个3脚MOS管相连的、Q13还是Q15忘记编号了。他的D级3.3V S级0V,G级14V,正常应该DS导通了,但这个并未导通检测阻止SD的是无穷大,果断拆下换之。换后开机联想LOGO出现。到此修复。
网上很多都是先做显卡,希望大家以后遇到了有所参考我下了一个图纸但和我的主板不符,图纸就不传了

网友:
我只有在外接也不行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先干显卡

网友:
是不能一上来就干显卡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