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750G 不触发思路

楼主(2017-02-28):
求助宏基4750G 不触发思路 刷了bios换了IO 南桥压了 待机一直有3V 5V 我最怕修宏基的不触发了 很多都没修过过 换光了零件 哎

网友:
EC和南桥的条件都查了吗?不要一上来就干,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看ACIN好着没

网友:
高手啊   学到知识了

网友:
查了哪些东西,要说呀,有没有漏查的?

网友:
路过  看看     说的  太不明白

网友:
查下RTCT复位信号

网友:
第一RSMRST 有电压没、?第二RTCRST有电压没

网友:
那么多触发条件呢,你都查了?

网友:
不触发要根据时序来的

网友:
EC供电时钟复位   ACIN  LID_SW   BIOS程序     bwrbtn    rsmrst触发必备条件

网友:
条件都不查,怎么修啊

网友:
按照时序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EC 供电 复位  LID 等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