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7447 修待机

楼主(2017-02-28):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 戴尔14-7447 没有待机  我电流表 是4位数字  0.002   首先看保护隔离  保护隔离 正常  到51225 待机芯片    还好我刚刚学习一下51225芯片工作原理  第一步找  VIN 19V  有   第2步 3脚和13 有电压输出  就找开启信号  20有1V电压  6脚 没有  我用万能表 无穷大 估计段线了  我不想发太多时间去找后面还有好多机器维修  直接 飞线好了    在3脚电容飞 到6脚 OK 待机出来 了

网友:
DELL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么快就修好了 没发多少时间 啊

网友A:
3V5V都出来了,EN还断线,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都出来了,EN还断线,怎么回事???

知道了,不好意思

网友:
专业 没上来就干芯片

网友:
这种修法不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只要稳定  都可以  飞线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