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MAX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2-28):
QUANMAX主板开机不显示,不过内存,开机电流到0.3的样子不动,电压都有,电源指示灯不亮,加焊北桥之后可以亮,换了2个全新的北桥还是跟原来的一样,换过拆机的北桥也是一样,感觉应该是北桥坏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大神,这个怎么修呢?

网友A:
这机器主板的做工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主板的做工太差了

哪里看出来做工差了?

网友B:
内存条/槽处理过换过吗?不会上来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槽处理过换过吗?不会上来就干桥吧?

内存条肯定换过啊,因为加焊之后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先找BIOS 刷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吗

网友:
现在冷板状态下,上个笔记本DDR2内存假负载,测测地址线,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另外测测SMBUS总线的对敌阻值,电压是否一致。看架构应该是N270+945GSE+82801GM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