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3开机白苹果,然后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28):
有维修师傅能告诉下么,ipad3夹表开机出现logo,进系统的瞬间黑屏,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掉电了   还是   黑屏了

网友:
我的和楼主出现差不多的问题,开机白苹果,但是需要插电才会出现,不能开机,同求大师指点。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掉电了   还是   黑屏了

直接黑屏,只会修iphone,ipad无从下手啊

网友B:
不是背光问题,他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背光问题,他会重启

能否进入dfu模式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暗屏吧,有些故障是暗屏

网友C:
这个可以像笔记本那样看电流吗?至少会有个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像笔记本那样看电流吗?至少会有个时序吧

可以的,也有开机时序的,学习苹果手机维修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