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78V5老是烧CPU

楼主(2017-02-28):
盈通AN78V5 V1.1,一上CPU就烧,以后一直转,CPU不工作,已经烧坏了两个CPU,不敢再修了,希望同行注意!

网友A:
烧了两个CPU疼坏了吧

网友:
难道是12V窜过来了么?VDDA没短路吧。

网友B:
电压输出过高 ,以上就烧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都烧cpu啊

网友:
你的CPU电压肯定高了 不然怎么会烧

网友C:
这是供电过高导致的

网友C:
现在这U也不太贵  先用假U 能出电压那种

网友:
上假负载呀

网友:
换下CPU主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两个CPU疼坏了吧

开始没太注意,上了一个拿到另一个板上不行,感到奇怪,又特意拿一个好的放上去又烧了,没心情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出过高 ,以上就烧

有可能,心情好了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供电过高导致的

有可能,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U也不太贵  先用假U 能出电压那种

开始没太注意,谢了。

网友:
最近刚好接到这块主板,还没开始测,看来要多注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压过高导致,尤其注意VDDA2.5这个电压。

网友:
AM3和AM2的主板要小心了,总线供电偏高,还有内存供电偏高,或者桥供电偏高,都会烧U ,小心点,先上坏U

网友:
得不偿失,心痛

网友:
遇上这样的板子没负载就别折腾了  伤不起啊

网友:
2个U   挺可惜的  板子就别修了   弄个假负载 修的时候上假负载

网友:
难道上电修板之前不打全板值??习惯不好,损失很大。烧CPU,可能是 CPU供电某一路上下管供电有短路,我之前遇到一个华硕的板子,其中一路上下管电压有问题,导致上CPU就大短,最后我直接把那一路上下管给拆了不装就可以了。到现在也没返修。

网友:
电压太高的把,先把CPU管理芯片换了试一试

网友:
学习了 烧CPU 怕怕的 毕竟个U比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