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28):
这个机器一修机不知怎么的 条件满足怎么开机0.7掉电。。。。。。。。。。。。。。。。。

网友:
电压   不全吧   全部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要么缺信号要么缺电压或者短路保护

网友:
这机器0.6就应该亮机了吧?

网友:
少电压吧可能

网友:
先刷BIOS看看再说

网友:
应该还是有没有量到的电压

网友:
一样问题,看着都头疼,我的掉电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