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复位的原理

楼主(2017-02-28):
这是一个智能电视的图纸,哪位大神能分析一下这个主板cpu的抚慰原理,一般的复位用rc延时电路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个还要用到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先导通V27,给复位脚提供高电平,过一会才变为低电平?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应该是利用rc电路延迟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实现复位信号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