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428空板开机电流0.80A

楼主(2017-02-28):
摸到北桥比较烫,但是供电正常,只有对地阻值很低大概2左右,上CPU和内存的话只能爬到0.60A,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难道北桥供电有电路

网友:
这个现象,可能是主板某个元器件坏掉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北桥几乎没有坏过

网友:
先换内存.再刷BIOS

网友:
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