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 1.0不关机 风扇一直转

楼主(2017-02-28):
同行送来的一块H61主板放我这里已经很久了 我都记不清了  他也不急  早上闲来无事 拿来看看  直接接电源风扇就转了  不亮    万用表打了一下电压 都有  但没的复位  强制关机也关不了  有意思的是短接开机 可以正常开机  正常使用    原来问题就是关不了机 不开机风扇就转  于是剑指PS_ON 果然一直都是低电平   电阻R148测了是正常的   然后挑起IO76脚问题消失 然后直接换了一个IO  问题依旧  看样错杀了 做事还是要细心   IO要拉低PS_ON 前提就是收到南桥给的SL3 SL4信号  SL4待机时是0V正常测量SL3的时候电压是1.3V 不正常  在图纸上搜了一个SL3的去向  只有USB供电芯片或者南桥会导致SL3被拉高 重点查了一下USB供电芯片  当拆带第2个USB供电芯片的时候 SL3恢复正常 换了U12开关机恢复正常

网友:
V星精英都有这个问题,算是通病了

网友:
经验不错 没有误伤

网友:
这么多芯片都那里拆的?

网友:
这个好像华硕330排阻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