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重摔 奇怪故障 搬板维修

楼主(2017-02-28):
iPad air重摔 奇怪故障 搬板维修

  机器型号:iPad air

  故障现象:

  接一台iPad air,这是一台重摔过的机器,碰到了一个奇怪的故障,不插数据线wifi上网正常,插数据线就会断网,试过换掉wifi模块,更换主电源,USB同步IC,都无法解决,甚至到最后又出现了触摸无效的故障,使用终极杀招——搬板!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1

  把这台机器上所有的IC全部安装到一个全新的料板上,需要搬家的原件有A7X CPU、暂存、硬盘、wifi、协处理器、音频ic、USB同步IC、尾插排线、主电源。

  维修过程:

  首先开始安装硬盘(硬盘全新的,客户要求升级64G)。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2

  然后安装CPU,这是旧主板CPU拆之前的图片。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3

  拆下来安装到新主板上。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4

  暂存也拆下来安装到新主板上。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5

  顺便把主电源以及各种小IC全部安装回新主板。

  最后安装WIFI。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6

  旧主板彻底报废,已经被搬空了!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7

  加电测试完成后的效果,开机正常。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8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9

  安装回后壳,装上触摸屏测试,它又起死回生了!

iPad air重摔 搬板维修 图10

  总结:

  搬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本身iPad图纸比较少,很多故障很好修,但是碰到重摔机和比较奇葩故障确实很难修,搬板是比较好选择,至少比报废强!难点在于CPU的安装,只要安装CPU没问题其他都好说!

  相关阅读:

  iPad Air平板故障维修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wxjs/qtcjjc/2016/1123/6482.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我从心底里佩服你      服了

网友:
楼主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服了,修苹果就是牛啊

网友:
要点技术才行

网友:
搬板需要一定的功底啊

网友:
一般能搬板的,都是手工+技术超牛。

网友:
这要逆天了,佩服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的佩服, 手工没得说,不知道做了多久达到这种程度

网友A:
牛人一个,这焊功了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一个,这焊功了得啊

能搬板的肯定技术不错了

网友:
楼主手工还是很棒的啊    要是我搬板   估计就得搬死了呢

网友B:
取芯片是门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芯片是门技术啊

嗯,尤其是取CPU是个技术活,很多人干不了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大神啊,66666

网友:
高手在明鉴

网友C:
呵呵。。修电脑的表示看不明白。。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修电脑的表示看不明白。。太牛了

搬板简单地说就是把cpu 硬盘 wifi芯片等放在一块主板上

网友D:
4014,这个板目前我遇到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多的问题,之前搬好的一块,弄着弄着也4014了,重装了CPU和内存还是一样。服了!有空再搬一套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014,这个板目前我遇到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多的问题,之前搬好的一块,弄着弄着也4014了,重装了CPU和内存 ...

4014  硬盘  CPU   还有CPU跟硬盘的通讯也会造成的 还有硬盘的供电

网友:
cpu是难点。有老师指导更快。

网友:
楼主找的板子是哪里弄得,能说下嘛?

网友:
这相当于重新生产安装了,收多少维修费合适呢?

网友:
搬砖不简单呀,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一个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14  硬盘  CPU   还有CPU跟硬盘的通讯也会造成的 还有硬盘的供电

在报4014的情况下,硬盘都是第一时间取下来了的,问题锁定在CPU和内存两个芯片和它们的工作条件上。由于基本上是二修机,有说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就坏了,刷机就报4014,然后到手就拆硬盘,还是报4014.

网友:
焊接功底服得彻底

网友:
可以做搬板的都是技术焊工比较厉害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