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显示器电压不稳

楼主(2017-02-28):
5v 12v都跳电源管理都换了 还是跳

网友:
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
今天第一次修液晶吧?呵呵

网友:
稳压电路、滤波都有可能啊

网友:
电源不稳定的,多是电解电容的问题,你换芯片,不管用。

网友:
电路中电容可能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容,431电路元件。

网友:
试下换光耦

网友:
电压不稳,原因就多了,次级的滤波电容和431,前级的供电二级管及电容什么的

网友:
跳的时候测试300V看看稳不稳,再就是431反馈电路了,换光耦试试

网友:
把电源板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那就用模块解决

网友:
电容换了不行就换一下光耦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