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寸不通电()主动PFC)

楼主(2017-02-28):
拆机:保险炸不见了 NT801S热敏电阻少了一边 MOS管  D级S级短路 其中一组的G级30欧姆与68欧姆电阻(串联)开路 FAN7530 CS 脚对地 (铜箔看接 一个2级管短路 一个电阻短路 一个取样电阻0.47欧姆 )取下取样电阻 CS4脚就不对地了 相连2级管 电阻正常(差点误判)

维修:12N60替换11N60 找不到30与68欧姆的电阻 直接30+68=98 找个98的电阻 上灯泡 因为是主动PFC 灯泡一上电常亮 过30秒后熄灭 空载直接测试主电容有388V 后级的13v,5v,5.3v都出来了

网友A:
严重过压  短路才烧这么多东西

网友:
是后极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tl431是佛正常!

水贴也太没质量了吧...驴头不对马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过压  短路才烧这么多东西

初级电路部分还是容易修的...故障比较直观 修好后各电压出来也比较直观..

网友C:
控制芯片没有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芯片没有坏吗

7530没有坏...取样电阻0.47也没坏 万幸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