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Inspiron 5545 A04 ZAMB0/ZAMC0 LA-B651P bios

楼主(2017-02-28):
Inspiron 5545 A04
ZAMB0/ZAMC0 LA-B651P
Rev:1.0

网友A:
确保好用还是待验证?

网友:
谢谢,这需要。。。下来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保好用还是待验证?

我看论坛几个都不靠谱,就分离了一个。反正直接刷上就亮了,速度也正常。

网友B:
非常谢谢楼主,很好,论坛上的我都下载了,其他的要不风扇狂转 死机。哎 !!!!

网友:
这个是好的吗。我试一哈。

网友(2017-04-17):
引用 网友B:
非常谢谢楼主,很好,论坛上的我都下载了,其他的要不风扇狂转 死机。哎 !!!!

你实验好了 是吧

网友:
我也下载个试试

网友C(2017-05-26):
我也下载个试试,我的报警4声

网友:
想下,可是没有分了

网友:
正需要,我的机器是加电电流1.1 左右到0.8就不动了也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7-07-03):
已测试  是好的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
我来验证一下。。。。。一会回复。。稍片刻等

网友:
BIOS看大家说的应该没问题
我的是待机0.017 上电电流狂往上跑。。。。3A掉回待机

网友:
换壳后不加电  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 下来试试

网友(2017-10-16):
非常感谢  刷完  秒亮

网友(2018-02-05):
刚好需要,先试试看吧。。。。等下来回复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来确认一下,AMD的估计通用性比较强

网友(2019-01-02):
BIOS好的  我的  0.8不跳变 刷上秒亮

网友(2019-10-31):
刷完了,亮,没问题

网友(2019-12-10):
开机秒亮,不过这个BIOS可能对WIN10适配不太好,硬装win10装完驱动后重启就卡住,卡在鼠标出现那个界面,换WIN7后正常。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C:
我也下载个试试,我的报警4声
我的 也是报警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1-05-25):
刷完已亮机,感谢分享

网友(2021-12-23):
这个BIOS是好的,刷后秒亮!

网友(2023-08-01):
接到一台Dell14-5445 一声连续报警,取掉内存后两声报警,于是先软后硬刷BIOS,刷好后通电,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