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问题

楼主(2017-02-28):
G460 进水。很多地方短线。接了线把烧了的地方换了后。机器现在问题是可以亮机。但是偶尔不亮。不亮的时候机器掉电。该查的信号都差了。亮了的时候什么都正常。不亮的时候。就不跑马。搞了3天了。搞得麻烦。都不想修了

网友:
还得仔细查进水的地方。有些电容电阻表面上看是好的,其实焊盘已经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