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理光1610 打印斜的,整张A4纸斜了几度的样子

楼主(2017-02-28):
理光1610 打印斜的,整张A4纸斜了几度的样子,走纸是正常的,请问这能用代码调好吗?
求助

网友:
不能,戳轮,定影主件,都得拆开观察观察

网友:
这个跟代码 肯定没关系,检查纸盒内部纸张定位卡有无松动,如果正常, 让机器打印到一半停下来,让纸头位置停在硒鼓与定影之间,检查纸张是否歪斜,如果在这个位置有歪斜一般检查硒鼓与硒鼓之前的问题,如果在这个位置没有歪斜,多数是定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