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不充电 假充电 求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7-02-28):
红米1S电信版手机不充电,可以连电脑,非尾插问题

充电指示灯可以亮

连接电脑可以正常看到手机里的文件

插上充电器后电池两端输出0.几的跳动

偶尔调到1.3几

主板

背面

尾插已经换过新的有5V输入

网友:
找图纸看看吧     应该好修

网友:
论坛有红米1S的位图和图纸,你下个下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脚附件电容电阻有没有短路或者缺失的。

网友A:
可以下载论坛1s的图纸研究一下,这个帖子好像是你转载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论坛1s的图纸研究一下,这个帖子好像是你转载的还是?

我在数码之家发过
直接复制过来的
话说这功能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
看看图纸啊 慢慢来

网友:
这个机型的通病了,我修过一个1S 移动4G版,直接去掉充电IC,量尾插到电池的线路,拉线到限流电阻,手机可以显示充电,电流0.8A左右,只是始终不能到100%。

网友:
换个电源IC 必好。

网友(2017-03-31):
把电源芯片换啦。这个芯片爱坏引起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