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清华同方一体机 板号TGS215TR REV1.1 开机风扇狂转不显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7-02-28):
文采不好就不写那么多了,还是直接上图点出故障点吧。

1、主板全貌

2、主板板号

3、故障原件

4、补充一点,该管是开启北桥供电的,其背面还有一颗管是开启南桥供电的,它们俩共用一个控制信号开启,本机因该管控制极击穿导致控制信号异常,因此两个桥的主供电都未能开启。

网友:
控制级问题吧

网友:
是个场管吧,

网友:
这个是普通管还是复合管

网友:
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机器真不好修啊。

网友:
没图纸只能盲修了

网友:
虽然没有图纸参考,不过楼主平时经验积累能找到问题,看来经验很重要

网友:
现在一体机  很多刷BIOS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