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切割机 求推荐一个好用的 性价比高的

楼主(2017-02-28):
手机屏幕切割机 求推荐一个好用的 性价比高的      尤其好用  适合新手上手的  求推荐一款

网友A:
淘宝大把的是。500左右的质量就不错了,贵的带调速和显示屏都是噱头。我选择的是调整千分尺不在屏幕上那种,这样若是有些碎的很厉害的屏幕也能切,缺点是调整高低的时候比另一种稍微费点事

网友B:
什么是手机屏幕切割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大把的是。500左右的质量就不错了,贵的带调速和显示屏都是噱头。我选择的是调整千分尺不在屏幕上那种 ...

能说下你的型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手机屏幕切割机?

用来切割部分国产机屏幕的,例如V和O以及华为的高端,这些手机中框和屏幕之间的胶太难搞,若外屏碎了想保住内屏拆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小砂轮的切割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说下你的型号不

型号不推荐,你去淘宝搜一下屏幕切割机,然后可以参考我的建议。这玩意我没什么好保密的不告诉你,只是我选的这款主要是图便宜,说不上多好用,所以怕误导了你。工具这东西怎么选主要考虑承接的业务量和经济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推荐,你去淘宝搜一下屏幕切割机,然后可以参考我的建议。这玩意我没什么好保密的不告诉你,只是我 ...

哦 ,建议你去某宝看一下吧,或者去迅维淘宝看一下有没有

网友:
淘宝慢慢搜嘛

网友:
就是不知道淘宝上买的靠不靠谱

网友:
淘宝看销量  评论